[求助] innovus restore Design打不开设计

楼主(2025-09-15):
请问大佬们,我的innovus版本是20.14,我在restore design一个下的lab时会报这个设计是在20.10版本保存的,无法打开,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打开

网友A:
无法打开的Log Show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打开的Log Show一下啊。。。。。。。

ERROR )IMPIMEX-7017) :unable to load the design in the current version '20.14' as design is saved with newer version '20.10' of the software. refer to previous messages issued regarding design restoration failure

网友:
pt的session 不同版本确实打不开

网友A:
正常可以打开的。 20.14可以打开20.10的enc。
报这个ERROR之前还有没有可怀疑的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可以打开的。 20.14可以打开20.10的enc。
报这个ERROR之前还有没有可怀疑的ERROR? ...

我在打开innovus后直接用了restoreDesign ./XXX/XXX.enc.dat   xxx  ,然后就报了这个ERROR,没有其他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