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线效应{tsmc18_DNW.R.20.5.3:NGATE_OD2_M4_1}

楼主(2025-09-15):
1.请问以下参数都是什么意思?
DSC  S  1
NACT_DNWi  6268.5
NACT_METAL  1474.22
GATE_DNWi     348336
GATE_METAL    175056
RC_GATE     1.98986
RC_ACT      4.25207
NGATE_AREA      1.2
版图:延长了M4的长度,上面所有的参数都没有变化。
将M4换成M1,上面所有的参数都没有变化。
2.具体解释。
A=RC_METAL_NGATE_OD2_M4_RULE20_NACT_CHECK_M4_NOT_B2B_M4
B=RC_METAL_NACT_ALL_nact_c_ngate_M4_NGATE_OD2_RULE20_NGATE_OD2_M4_RULE20_CHECK_M4
为方便对照,作了以上等价。

DNW.R.20.5.3:NGATE_OD2_M4_1
{
@If guideline is unable to comply,DRC will further flag the following condition:
@target DNWi_LV NMOS core gates area>=200000
TARGET_INFO=DFM PROPERTY A B NODAL MULTI
                    [  -=COUNT(B)] >0
                    [NACT_DNWi_TOTAL=VNETSUM(NETPROPERTY(A,NGATE_NETID), VNETID(NETPROPERTY(B,NACT_NETID)),VECTOR(PROPERTY(B,DNWi_AREA_NACT)))] >0
                    [NACT_METAL_TOTAL=VNETSUM(NETPROPERTY(A,NGATE_NETID),VNETID(NETPROPERTY(B,NACT_NETID)),VECTOR(PROPERTY(B,METAL_AREA_NACT)))]>0
                    [NACT_DNWi_WAIVE=VNETSUM(NETPROPERTY(A,NGATE_PW_NETID),VNETID(NETPROPERTY(B,NACT_PW_NETID)),VECTOR(PROPERTY(B,DNWi_AREA_NACT)))]
                    [NACT_METAL_WAIVE=VNETSUM(NETPROPERTY(A,NGATE_PW_NETID),VNETID(NETPROPERTY(B,NACT_PW_NETID)),VECTOR(PROPERTY(B,METAL_AREA_NACT)))]
                    [GATE_DNWi=PROPERTY(A,DNWi_AREA_GATE)]
                    [GATE_METAL=PROPERTY(A,METAL_AREA_GATE)]
                    RESULT=DFM PROPERTY A TARGET_INFO DNWi_OVERLAP MULTI
                    [NACT_DNWi=PROPERTY(TARGET_INFO,NACT_DNWi_TOTAL)
                    [NACT_METAL=PROPERTY(TARGET_INFO,NACT_MATAL_TOTAL)
                    [GATE_DNWi=PROPERTY(TARGET_INFO,GATE_DNWi)]
                    [GATE_METAL=PROPERTY(TARGET_INFO,GATE_METAL)]
                    [-=PROPERTY(TARGET_INFO,GATE_METAL)] >0
                    [RC_GATE=PROPERTY(TARGET_INFO,GATE_DNWi)/PROPERTY(TARGET_INFO,GATE_METAL)]
[RC_ACT=(PROPERTY_REF(NACT_METAL) >0)  ? ((PROPERTY(TARGET_INFO,NACT_DNWi_TOTAL)-PROPERTY(TARGET_INFO,NACT_DNWi_WAIVE))/(PROPERTY(TARGET_INFO,NACT_METAL_TOTAL)-   PROPERTY(TARGET_INFO,NACT_METAL_WAIVE)))  :    -1]
                    [NGATE_AREA=AREA(A)]
                    [ -=PROPERTY_REF(GATE_DNWi)-DNW_R_20_5_3] >=0
                    DFM RDB RESULT DNW.R.20.5.3:NGATE_OD2_M4_1.rdb  DNWi NOEMPTY NOPSEUDO
                    A INTERACT RESULT
}
3.SVRF语言中
PROPERTY(A,B)是什么意思?
VECTOR(PROPERTY(A,B))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问:前辈们。“RC_METAL_NGATE_OD2_M4_RULE20_NACT_CHECK_M4_NOT_B2B_M4“具体指什么?
”RC_METAL_NACT_ALL_nact_c_ngate_M4_NGATE_OD2_RULE20_NGATE_OD2_M4_RULE20_CHECK_M4“具体指什么?
这段代码看了一周了,还没有头绪。
还望了解的前辈指点迷津。
小弟我在此谢过大侠们了!

网友A:
我没看懂这些代码,但是大概看到 @target DNWi_LV NMOS core gates area>=200000 这是说core gate area 增加到200000就可以解掉吧(应该是这样理解吧)。
DNW的antenna  应该是通过减小DNW的面积(可以拆分成几个小面积的DNW),或者增加core gate area到target。不知道能不能帮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懂这些代码,但是大概看到 @target DNWi_LV NMOS core gates area>=200000 这是说core gate area 增 ...

谢谢前辈的回复。
根据您回复的“增加core gate area到target”。您能告诉我:
1.TARGET_INFO这层layer在版图上具体指哪个地方吗?
2.按照您的指点“通过减小DNW的面积(可以拆分成几个小面积的DNW)”。我在版图上减小了DNW的面积。GATE_DNWi与RC_GATE这两个属性的值确实减小了。其他属性的值均无变化,和之前一样。但是,我的版图目前的情况不能通过减小DNW的面积来解决天线效应的问题。只能通过“增加core gate area到target”。

楼主:
DNW_R_20_5_3=200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回复。
根据您回复的“增加core gate area到target”。您能告诉我:
1.TARGET_INFO这层layer在 ...

1. 你可以先看一下,antenna报错的位置是哪里,是DNW哪个信号接到外面的gate呢?就是增大这个gate 面积

2. DNW相当于储存plasma charge的tank,DNW面积越大,储存的charge越多。一旦有路径让这些charge跑出,就会击穿gate王psub去。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gate面积增加+DNW拆分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按照您的指示,我都会试一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