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有斩波运放的全差分开关电容放大电路频率选择

楼主(2025-09-15):
请问有人做过带有斩波运放的全差分开关电容放大电路嘛?这个斩波频率和外部的开关电容放大电路的时钟频率该怎么选呀?斩波频率要比开关电容放大电路的频率快还是慢呢?

网友A:
没做过,盲猜斩波频率给个BGW/2,频率比开关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盲猜斩波频率给个BGW/2,频率比开关快

谢谢你的回答,我问了AI,他说是要求斩波频率要比开关频率慢,因为开关电容电路放大相是一个对电荷比较敏感的阶段,这个时候如果斩波切换开关的话,会造成输出不稳。我也第一次做,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盲猜斩波频率给个BGW/2,频率比开关快

说错了。。。频率要比开关慢一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频率要比开关慢一个数量级

那你盲猜的依据是啥?我学习一下。哈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盲猜斩波频率给个BGW/2,频率比开关快

斩波频率比开关频率快的话,电路的输出不就乱了吗?因为电容是有记忆功能的呀,在同一个开关相位不停的切换斩波相位,电路估计要乱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斩波频率比开关频率快的话,电路的输出不就乱了吗?因为电容是有记忆功能的呀,在同一个开关相位不停的切 ...

也不能说是乱吧,我目前仿真下来就是输出会随着斩波频率逐渐下降,感觉是稳不住。

楼主:
顶!等大佬解答

网友C:
重点是你这个放大器是做什么用的,斩波是在输入输出端口上斩波,还是里面也要斩波,你的关注的信号带宽是多少,采样频率又是多少,斩波的本质是将你不想要的带内信息搬移到你系统的带外衰减掉,所以要结合你整个系统的信号带宽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是你这个放大器是做什么用的,斩波是在输入输出端口上斩波,还是里面也要斩波,你的关注的信号带宽是多 ...

这个放大器是用来搭一个开关电容放大电路的,用于实现微笑的信号(几十mV)放大用的,考虑到这个全差分运放的offset,所以采用斩波技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放大器是用来搭一个开关电容放大电路的,用于实现微笑的信号(几十mV)放大用的,考虑到这个全差分运 ...

微弱DC吗?如果用于模拟前端信号放大去除offset 的话,基本信号带宽的5-10倍感觉就够了,感觉还是需要明确信号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弱DC吗?如果用于模拟前端信号放大去除offset 的话,基本信号带宽的5-10倍感觉就够了,感觉还是需要明确 ...

信号带宽基本可以理解为一个dc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号带宽基本可以理解为一个dc信号

几K就够了,这个信号带宽其实应该说成系统带宽,实际上你做微弱信号放大目的应该是a-d转换吧,只要是ADC就会有DR,这个就是你系统的带宽,你所能处理的信号满足奈奎斯特采样定理也就是DR/2,你评估性能的时候也不会只加一个DC去评估的,此时你的模拟前端斩波频率应该是2-10倍于DR,取决于你的运放性能(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K就够了,这个信号带宽其实应该说成系统带宽,实际上你做微弱信号放大目的应该是a-d转换吧,只要是ADC ...

那请问一下,我的斩波频率是不是要比开关电容放大电路的频率要慢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一下,我的斩波频率是不是要比开关电容放大电路的频率要慢呀?

应该是远小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远小于吧

好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经过放大之后的电压信号经过ADC量化之后,我如何去分析斩波是否消除了offset呢?

网友:
要低,频域上理解,你采样频率fs,奈奎斯特频率fs/2,如果你信号被调制到比fs还高,可能信号都失真了,因为常规的系统是一些低通系统。甚至有些还需要专门加低通滤波器来把调制到高频的噪声滤除掉,留下被解调回低频的信号,来提升信号质量。其实时域也很好理解,你的斩波开关就在切换+1,-1信号,一个+1时间内,信号已经完成一次完整的采样/放大完整放大过程,所以斩波频率会比fs低。

网友D:
信AI那真是这辈子有了,斩波运放就设为开关电容采样频率两倍就行,这样时钟生成电路也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AI那真是这辈子有了,斩波运放就设为开关电容采样频率两倍就行,这样时钟生成电路也简洁。 ...

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也有点懵,斩波就是把offset和噪声调制到高频,如果开关的频率比斩波的频率慢,那等于说在放大相,那些被调制到高频的噪声、失调都能够正常建立而且又被调制到了低频,这不对吧。

网友:
斩波频率尽量慢,但是要大于噪声的转角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