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崩溃产生.core问题

楼主(2025-09-15):
ic617/618在崩溃后会产生大量的core文件,一种情况是崩溃后产生大量的.core文件占用磁盘空间,第二种情况是崩溃后只产生一个core文件但是这个文件又很大达到T级别。目前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看看万能的朋友们有没有能帮助到,先谢谢了!

网友:
求解决方法

网友A:
解决办法就是删除.co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就是删除.core

删除core没有问题,但是还会经常出现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看看是否可以找到问题点彻底解决。

网友:
打开豆包问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删除core没有问题,但是还会经常出现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看看是否可以找到问题点彻底解决。
...

这个是得去找cadence为什么会崩溃,因为.core是cadence专门用来处理崩溃后的数据中断保存问题的。

网友:
大部分软件在崩溃的时候会产生一个core dump文件,如果你是centos系统的话可以让IT统一设置一下limit coredumpsize 0,这样就不允许产生coredump文件了。当然你自己也能在terminal设置(这样就只会在新的terminal中生效)

P.S.
如果你能找到问题根因的话,需要cadence的支持过来用gdb debug一下这些core dump文件,就能知道引起崩溃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了。如果找不到支持,那就直接不允许它产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