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有源巴伦

楼主(2025-09-15):
如图这种结构的有源巴伦,有两个问题:

1、用这种二极管连接的MOS做负载,好像一直没办法把M3 M4偏置到饱和区,所以我就先一直用电阻代替了,用电阻静态工作点是对的
2、想让他工作在15GHz,但是相位不平衡度很大,有十几个deg,就是S21和S31的相位不是180度。尝试过改参数改偏置电压啥的,好像对相位不平衡度改善不大,感觉可能是寄生导致的。低频的时候,相位不平衡度显著降低

网友A:
都15GHz了,这种结构不平衡不是很正常嘛...你这个不平衡度问题大吗?后级如果对共模有比较好的抑制其实这个是不是也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15GHz了,这种结构不平衡不是很正常嘛...你这个不平衡度问题大吗?后级如果对共模有比较好的抑制其实这个 ...

好的哥,但是可以问下为什么共模抑制可以解决相位不平衡吗。两个信号共模电平是一致的,但是相位有差

网友(点评):
共模信号又不是只有直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