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积分器的输出问题

楼主(2025-09-15):
我想请问一下,我的全差分运放做成单位增益开关积分器的时候,进行瞬态仿真,vin和vip都输入0.9V,结果输出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是为什么啊,我的摆率,GBW,和相位裕度都是够的啊

网友A:
开关电路放上来看看,感觉没有积分采样积分过程呢,直接就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路放上来看看,感觉没有积分采样积分过程呢,直接就震荡了

这是我调了一调之后的输出,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稳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调了一调之后的输出,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稳定的

看下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路吧

这是电路

网友A:
共模反馈500p?

网友:
共模反馈电容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反馈500p?

500f,不是500p可能出bu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反馈500p?

大佬这是我进行的stb仿真,您看一下这个测试电路搭建的对吗,如果是对的,是不是这个相位裕度太小了,是负的,才导致它不稳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0f,不是500p可能出bug了

采样电容多少,反馈电容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容多少,反馈电容多少

都是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