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 提参如何 单独提取某根线的电阻

楼主(2025-09-16):
请教大家,QRC提参时,如何单独提取某一跟线的寄生电阻,在QRC界面有net selection type,我选择了 selected nets proper,但提出的网表电阻值都为0.001,始终不对;

网友:
同问,这个软件就一点都不好用。calibre还可以通过rve去查看点到点的电阻,这个软件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