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综合网表中添加Power_IO

楼主(2025-09-16):
最近在学习TSMC 28nm的IO_PAD,查找资料看到说VDD、VSS、corner这种全局PAD可直接在DC综合的网表中添加,想问下具体要怎样例化?如果需要多个VDD、VSS,需要像RTL中例化module一样用不同的模块名做区分吗?
我是这样写的,不知道对不对:

PCORNER_G corner1();

PCORNER_G corner2();

PCORNER_G corner3();
PCORNER_G corner4();

PVDD1DGZ_H_G VDD();
PVSS1DGZ_H_G VSS();

谢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可以例化,区分开 PG 和 NPG 就行了,连接关系可以在 UPF 定义。
不过一般不用前端去例化,后端自己弄可能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