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的问题

楼主(2025-09-16):
请问各位大佬,如何让版图和电路精确对比,比如说,电路中器件w=2u,m=1,版图中w=1,m=2,这样的让它报错

网友A:
关掉 串/并开关

网友B:
楼上能展开讲讲吗

网友C: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NO

楼主:
引用 网友C: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NO

谢谢了,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 串/并开关

谢谢大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能展开讲讲吗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NO
这两句话加上可以识别M的不同

网友:
弄好了,谢谢大佬

网友D:
请教下,这两句话是加在lvs 内include下面窗口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这两句话是加在lvs 内include下面窗口嘛

是在lvs rule中修改

网友:
这个开关一开,好像所有的finger都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