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irtuoso run lvs fail,而导出去就是过的

楼主(2025-09-16):
7nm 工艺,拿了参考的gds run lvs,导出gds run lvs,是OK的,但是只要 在virtuoso跑,就识别不了port

por

网友A:
calibre的layermap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的layermap对吗

有人听说过这个,佬,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注意过这个

网友A:
这里填上正确的layerma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填上正确的layermap呢

佬,确实是这样,我导出去的gds少了color metal,不过,这个layermap我暂时没找到,等我找到了在run l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填上正确的layermap呢

没找到layermap,库里面有个.layermap跟 .lbjectmpa,加进去也不行。
然后,我把export from virtual memory enable coloring勾选就好了

网友A:
是染色的问题。。。最近碰到的drc都是漏了染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染色的问题。。。最近碰到的drc都是漏了染色

对的,刚入手,很多问题,刚又换了一个反相器试下,M0都用graycolor,其他用mask1,w=0.06,net又识别不到了,还的琢磨一下,谢谢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刚入手,很多问题,刚又换了一个反相器试下,M0都用graycolor,其他用mask1,w=0.06,net又识别不 ...

7nm 工艺这么多的问题吗,我最小只做过 12的,没有机会接触到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