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馈电阻对结果的影响??

楼主(2025-09-16):
我按照图中所述搭建的CMRR测试电路,发现随着电阻的增大,从2k到600k,仿真CMRR的值从150dB上升到190dB,600k以上基本不变,理论上深度负反馈对电阻的阻值要求有那么严格吗?要到600k才能稳定到一个值??传递函数似乎也体现不出阻值的影响,请教各位大佬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验证呢。。。。

网友A:
可以给出具体的仿真电路以及仿真配置吗? 或许和具体的配置有关系
另外会不会是由于工作点的原因, 当电阻比较小的时候, 需要输出提供 Vin/2R 的拉电流能力, 而这个电流已经超过了放大器所能驱动的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出具体的仿真电路以及仿真配置吗? 或许和具体的配置有关系
另外会不会是由于工作点的原因, 当电阻比 ...

具体的配置如图,运放是斩波运放,主要是通过设置PAC源为1V,读取Vos和Vin的比值得到CMRR,另外请问PSS+PAC仿真如何读取电流值呢,按照以往的dc+ac方法好像没法得到电流数值

网友:
放大器的输出级是什么结构的?会不会输出级上拉和下拉能力不对称导致?可以关注下输出节点在不同电阻情况下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