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严重的高精度SAR ADC开关设计问题

楼主(2025-09-16):
在下图位置的开关,我使用了传输门,但是不知道为何原因,我猜是漏电(应该不是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导致),ENOB从17跌落到10,求有类似经验的工程师的帮助!

我想在这个地方放置一个开关应该是经典操作了,但是不知道为何,即便我把这个开关如下设计(与一个理想开关并联,但是传输门总闭合),ENOB仍然下跌十分严重……此处在电容上极板电压波动的瞬间,约导致5-10uA的瞬时电流,不知道为何。

下图是我的频谱,不知道各位大神能否看出什么名堂?

希望各位大神出手相救,感激不尽!

网友:
学习一下,看频谱图高频底噪很高啊,有效位数肯定会下来,怀疑和时钟有关系,这个开关的时钟是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复位的时序逻辑有问题导致的量化出问题

网友:
这是那一片论文呀,球分享

网友A:
也可能是l太小了,短沟道下开关关不死,关闭的阻抗太小,然后漏电流就随着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l太小了,短沟道下开关关不死,关闭的阻抗太小,然后漏电流就随着电压变化。 ...

我提高了l到6u 漏电仍然一模一样,但是增大w,漏电量会变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提高了l到6u 漏电仍然一模一样,但是增大w,漏电量会变大

漏电主要来自栅和body,各占了一半 很神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提高了l到6u 漏电仍然一模一样,但是增大w,漏电量会变大

感觉就是时钟馈通啊,输出端对地电容分析一下,比较器输入管面积应该没什么,别的看看

或者降点速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时钟馈通啊,输出端对地电容分析一下,比较器输入管面积应该没什么,别的看看

或者降点速度看看

应该不是时钟馈通,我第二张图上面没有加时钟,它一直是关断的

网友(点评):
不止是这个复位开关,其他的开关呢,都换成理想的跑一下吧

网友C:
这里会产生负压或者大于VDD的电压吗,衬底会漏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会产生负压或者大于VDD的电压吗,衬底会漏电吗

没有发生漏电,已经分析过了,就是寄生电容产生的分压,按理来说不会有影响,但是我做的是Pipeline结构,直接等效为增益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