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偿请教几个linux设置的问题(300元)

楼主(2025-09-16):
使用NoMachine远程连接登录linux(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7.9)

一:如何在linux全屏时,快捷键不受windows快捷键的影响;就是比如layout操作“win+1”这个命令不再跳到windows系统里
二:如何设置鼠标移动到哪个窗口就选中哪个窗口,不用点击一下再选中
三:linux下面的工具栏怎么没有了,如何显示工具栏

如果能搞定的给我发消息,留个联系方式,全搞定300(第一个200,后面两个各50)
会的人估计几分钟就就搞定了,先到先得

网友:
请问用的是笔记本吗?第一个方法我个人感觉最好用的是外设加一个键盘。第三个可以在Linux里面设置里显示出来或者就是分辨率不匹配导致显示不完整

楼主:
有外接键盘,第三个跟分辨率没关系,已经全部显示了。这300元是RMB,不是信元

网友A:
    进入 NoMachine 菜单(默认快捷键 Ctrl+Alt+0)→ Input → 勾选 “Grab keyboard”(捕获键盘)。     勾选后所有按键(含 Win、Alt+Tab、Alt+F4 等)将直接发给远程 Linux,不再被 Windows 拦截。     若需临时退回本地系统,可再按一次 Ctrl+Alt+0 调出菜单,取消“Grab”或直接用鼠标点本地任务栏即可。

网友:
第三个问题:先确认当前是否真·全屏:

    Ctrl+Alt+0 可调出浮动菜单,若菜单能出但栏不出,说明栏被意外关闭。

在浮动菜单里依次点 Display → Show the toolbar(或 Show the menu bar),即可重新显示。
若仍不出现,退出全屏(Ctrl+Alt+F 或右上角复原按钮)再重进一次全屏,通常可恢复。

网友B:
没法发图片,解答下第二个问题,setting>Window Manager>Focus model这项改成Focus follows mouse

楼主:
谢谢大家,300块可能给不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法发图片,解答下第二个问题,setting>Window Manager>Focus model这项改成Focus follows mouse ...

没找到你说的,可能版本不一样

楼主:
第三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就是没有下图中的工具栏
另外为什么我设置了Desktop name,下图圈中

网友:
ai了一下问题1

方法 1:让 NoMachine 捕获 Windows 键

1. 打开 NoMachine 全屏后,按下 `Ctrl+Alt+0`(这是 NoMachine 默认的菜单快捷键)。
2. 找到 **Input(输入)/ Keyboard & Mouse** 相关设置。
3. 勾选类似于 **"Grab the keyboard input"** 或 **"Disable the Windows logo key"** 的选项。

   * 在一些版本里叫:**"Always grab the keyboard"**。
   * 勾选后,NoMachine 在全屏时会优先捕获所有按键,包括 `Win` 键。

---

### 方法 2:调整 Windows 系统的快捷键拦截

如果你主要想用 `Win+1` 在 Linux 里切换,而 Windows 系统默认会把它当成「任务栏应用切换」,你可以:

1. 修改 Windows 注册表,关闭 `Win+数字` 的快捷键功能。
2. 或者通过 **组策略** 禁用特定 Windows 键组合。

(这个方法更激进,一般推荐先试方法 1)

---

### 方法 3:自定义 NoMachine 快捷键

NoMachine 支持把一些 **Windows 热键重映射到 Linux**,你可以在 NoMachine 的 `Input` 设置里,把 `Win+1` 直接传递给远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 NoMachine 菜单(默认快捷键 Ctrl+Alt+0)→ Input → 勾选 “Grab keyboard”(捕获键盘)。     ...

非常感谢!第一个问题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第一个问题搞定了

有奖励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奖励吗,哈哈

大哥牛逼!

楼主:
问题二三还没有解决,解答出来一个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