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各位大佬们关于栅压自举开关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5-09-17):
小弟最近在拜读刘博士的文章,看到这个bootstrapped switch,很好奇红圈圈住的晶体管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呢?之前看到很多设计是没有添加这个晶体管的。

网友:
让这个管子正上面的p管vgs为vdd

网友A:
让这个管子上面的pmos的G更好的跟随输入。在输入信号摆幅小的时候,并且对精度要求没那么高的时候可以去掉这个管子,这时候靠左边那个nmos管就够了,这样可以减小一部分自举节点的负载。不过输入信号摆幅大的时候这个管子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这个管子上面的pmos的G更好的跟随输入。在输入信号摆幅小的时候,并且对精度要求没那么高的时候可以去掉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