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工艺库

楼主(2025-09-17):
请教各位大佬,项目中使用的5.5v兼容3.3v的标单库,后端按照3.3去布线的,后面如果给数字电源5v电压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两个都要做时序检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要做时序检查才行

当时是3.3v做了时需检查,修掉了违例,5v没有做,在测试模式下会用到,这个地方风险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要做时序检查才行

供电电压提高之后布线和via电流密度增加,需要重新检查E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是3.3v做了时需检查,修掉了违例,5v没有做,在测试模式下会用到,这个地方风险大吗
...

测试模式下(SCAN)的时钟频率一般远低于function mode频率,风险不大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高压之后,速度变快?Hold的时序会变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模式下(SCAN)的时钟频率一般远低于function mode频率,风险不大

5v速度更快,主要是担心hold时序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速度更快,主要是担心hold时序翻车

为了保险起见,最好在test mode下进行单独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