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相位裕度小于45,一定会振荡吗

楼主(2025-09-17):
一个五管运放加PMOS驱动的LDO,负载电容0.1uF,相位裕度只有6deg,但是tran仿真最终可以稳定,想问下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风险

网友A:
仿真是基于理想情况,时间生产会有变数。假设变到-6deg,是不是就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是基于理想情况,时间生产会有变数。假设变到-6deg,是不是就震荡了

感谢回复。

这个结构投过MPW,流片测试输出的电压波形还算ok
不过我比较担心 假如输出以一个很小的幅度振荡,虽然不会对应用产生影响,但最终导致了额外的功耗

网友B:
风险大了去了,为什么要有“裕度”?很简单是因为所有仿真都依赖于模型的精确度,不光是工艺上晶体管的模型,还有片外负载的模型,你确定你都电容就是这个样子的模型?还有封装的寄生、pcb的寄生。

有一些片内的不是很关键的ota/opa,对噪声啥的也不敏感,也跟外部负载没关系(所有负载都是片内的),如果你们能相信后仿比较准确,有的时候pvt能保证相位裕度只有20~30度,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像这种跟外部负载强相关的,你6度差太多了

网友C:
瞬态响应不会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瞬态响应不会过冲?

会有过冲,但是应用的场景不太ca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险大了去了,为什么要有“裕度”?很简单是因为所有仿真都依赖于模型的精确度,不光是工艺上晶体管的模型 ...

感谢回复。

之前流片测试结果还算ok,就是功耗比预期的大了几个uA,所以现在分析的方向是振荡导致的。
但我们是用示波器测电压波形,本身测的时候就有噪声,也没法判断到底振没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这个结构投过MPW,流片测试输出的电压波形还算ok

MPW才多少?就是一个lot也才一点点Process范围。到量产变数还是挺多的,尤其是涉及到0.1uF的片外电容和负载,很容易就把6degree吃掉了。可以跑下sens analysis看看各参数对PM的影响评估一下风险,如果良率可以接受也不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之前流片测试结果还算ok,就是功耗比预期的大了几个uA,所以现在分析的方向是振荡导致的。

如果是我的话不会用这个架构。除非你是搞学术,公司里LDO出现这种大的风险,个人是承担不起的,太吓人了。你就不能再想想办法加点补偿吗?

网友:
6°也不是不可以,PM低,但是GM大也没问题!

网友:
会不会真的震荡起来, 还要看实际Bode plot.

PM只有6度, transient step 后ringing会比较久, 但是如果系统在Bode plot上去看后面是接零点, PM会上去, 只是刚好cross 0dB位置时的PM是低的, 那系统还是稳定的. (只是就是ringing很久).

但如果Bode plot看到后面PM继续往下掉 (极点), 那你只是运气好, 亦或者你实际package输出的一些线组, 线感, 帮你加了个零点, 才稳定的.

网友:
我们之前NTO的LDO最差时PM只有十几度,你R1上并个电容呗

网友D:
我之前测过几个,有全后仿大于70的振荡的,还有的后仿worst case 20deg都完全能正常工作的,挺玄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测过几个,有全后仿大于70的振荡的,还有的后仿worst case 20deg都完全能正常工作的,挺玄学的 ...

感觉实际的负载把握不住

网友:
为什么不在五管的输出补一个零点,提高相位呗,6deg就是纯粹交给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