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下冲震荡问题

楼主(2025-09-17):
有谁知道瞬态下冲震荡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
不同loading下的phase marigin可能不够喔

网友A:
相位裕度或者增益裕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裕度或者增益裕度不够

我看了一下相位裕度在震荡这个电流负载下有72度,增益裕度有12DB 不知道怎么还是会震荡

楼主:
有一个 但是我单独测了这个内环路的稳定性是稳定的

网友B:
全负载下都测了?你只测两个点很明显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负载下都测了?你只测两个点很明显不够

测了的,我如果不加瞬态增强电路输出就不会震荡,很奇怪想不通

网友C:
目测是两个环带宽差距太小,试一下把主环带宽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两个环带宽差距太小,试一下把主环带宽降低。

好像是这个原因,能说一下为什么两个环带宽差距过小会震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两个环带宽差距太小,试一下把主环带宽降低。

好像真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可以说一下为什么两个环带宽差距过小会导致震荡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真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可以说一下为什么两个环带宽差距过小会导致震荡的原因吗
...

当输出发生变化后,快环和慢环都想去改变输出电压,两个环带宽接近意味着反应速度相近,自然就会打架,在频谱上就是极点接近,按理说你要是仿stb的话应该是能看出来环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