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镜像电路功能异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9-17):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设计了款模拟电路,电路分上下两部分,下边是上边版图的镜像,两边各自独立,结果流片出来下边电路功能正常,上边却功能不正常功耗还大,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一般是低级问题,电源、地、输入、输出端口错误,或者有未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