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读取分析rtl移除所有参数并把端口转化为网表类似的一维格式

楼主(2025-09-17):
实际项目中会拿到一些代码是端口使用了参数,端口是多维的等情况,有时候为了跑flow会选择把这些ip做空,保持端口一致同时删除内部逻辑或者输出tie0,而实操时因为代码时rtl格式的,端口有参数,多维端口都会对抽假lib,做空wrapper产生干扰(比如pt就不支持端口参数和多维端口),请问哪个eda工具有办法可以读如并分析这些代码,吐出来一个明文的“网表/rtl”或者能输出端口也行,比如我能想到的写个简单脚本用dc把rtl读进去,简单综合一下,吐出来一个网表,但是这样代码稍微大点就很慢

网友A:
直接在top.v里,用脚本抽这些parameter参数,结合block_top.v 就可以生成dummy-top。再把in,out接成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top.v里,用脚本抽这些parameter参数,结合block_top.v 就可以生成dummy-top。再把in,out接成你想要 ...

这个理论是可以的,但如果参数定义有套娃的话就有点麻烦了,有时候参数在module #()里面定义,有时候在define文件中定义,define文件还可能嵌套,也有parameter引用宏的交叉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理论是可以的,但如果参数定义有套娃的话就有点麻烦了,有时候参数在module #()里面定义,有时候在 ...

都到block-top这一层了,再套娃是很累

我理解上,你只是想要一个block-top的空壳,加速流程。那内部的·define文件可以不用管,只关心block-top的就好了。

还有都到top了,block-top.v我会让各个owner把参数消化在内部,chip-top是看不到任何define,parameter的,就是为了减少bottom-up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