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IC变压器版图设计

楼主(2025-09-17):
求助各位大神,想知道变压器提参到底是在低频处看还是工作频点处。比如我前仿在27GHz处的变压器初级线圈L是100p,Q是15,次级线圈L是100,Q是15,耦合系数k是0.7。然后我画了一个变压器版图,使用Z参数对这个版图提参,我应该看低频处是不是100和15,还是看工作频点处?

网友:
工作频点

网友A:
看工作点啊,最终这个变压器是要用到你设计的band的,你要在你关心的band去看他的感值跟Q值

网友:
看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工作点啊,最终这个变压器是要用到你设计的band的,你要在你关心的band去看他的感值跟Q值 ...

首先谢谢大佬,但是Z参数提参得到的L不是带了寄生电容的L嘛,工作频点的L它并不是真实的L,我想要的是真实的L是100,不是应该去除寄生电容的影响看低频处嘛?

楼主:
谢谢大佬,我想继续追问一下,Z参数提参得到的L不是带了寄生电容的L嘛,工作频点的L它并不是真实的L,我前仿的时候想要的是真实的L是100,不是应该去除寄生电容的影响看低频处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想继续追问一下,Z参数提参得到的L不是带了寄生电容的L嘛,工作频点的L它并不是真实的L,我前仿 ...

真实的L?真实的L不应该是带了寄生带了损耗之后的虚部阻抗/(2pi*freq)吗?变压器的感值本身就会随着频率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实的L?真实的L不应该是带了寄生带了损耗之后的虚部阻抗/(2pi*freq)吗?变压器的感值本身就会随着频率 ...

就是说因为前仿的时候设置的电感值是纯电感,是一个不随频率变化的固定值。然后后仿提参的时候因为有损耗和寄生电容,所以按照Z参数提出来的电感值好像是随频率变化的。然后我要判断我这个变压器是不是近似我的前仿的变压器,那不是应该看低频处的电感值嘛?低频处才是最接近没有寄生电容的电感值,单纯的电感,像我前仿的理想电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佬,但是Z参数提参得到的L不是带了寄生电容的L嘛,工作频点的L它并不是真实的L,我想要的是真实的 ...

你需要的是真实的电感在你工作频段等效的感值等于你现在仿真的理想值,你有点本末倒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因为前仿的时候设置的电感值是纯电感,是一个不随频率变化的固定值。然后后仿提参的时候因为有损耗 ...

你用阻抗的思想来分析就能理解了。前仿选的这个电感值在你所需频点的阻抗是jwL,那你后仿也同样需要这个阻抗jwL,因此就要看在你所需的频点是否是jwL这个阻抗,因此相当于就是看工作频点的感值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