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的这些管子信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5-09-17):
SVT是标准阈值电压
DNW是深N阱
4t、5t、6t是什么?

网友:
原理图和版图分别调用一下就知道了,SVT是标准阈值,4/5/6T是管子端口数,分别对应G/D/S/B/psub/dnw

网友:
这个工艺一看绝对是大工艺的 最少100以上

网友:
5t就是5端器件,4t、6t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