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essent drc检查的问题

楼主(2025-09-17):
小弟请教下各位大佬,图一这个tessent进行drc检查时候报DFT-C9的错该如何解决
按照提示进行设置又出现图二的错

网友A:
reset不可控,eco解掉再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不可控,eco解掉再跑

您好,说的eco是让前端修改rtl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说的eco是让前端修改rtl吗

你可以再DRC检查前自己做e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