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fet工艺,这画法是正确的吗?lvs识别不了

楼主(2025-09-17):
忽略drc
输入端:po到m0,m1,使用mask1color
输出:m0为graycolor,m1 m2为mask2color
vdd/vss:m0为graycolor,m1为mask1color

目前所欲端口跟器件都是无法识别

网友A:
器件不识别就是DRC有问题。

网友B:
用xl调试下。

网友C:
忽略DRC的操作是什么操作,DRC 没clean怎么请LVS

网友D:
graycolor 没着色,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raycolor 没着色,识别不了

佬,我请教一个问题,graycolor mask1color mask2,这几个分别什么时候用啊,因为器件调出来就是graycolor,不是说A不能重叠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忽略DRC的操作是什么操作,DRC 没clean怎么请LVS

是这样的,我分别画了几个版本。
软连接,不画线
画成二极管,两根线
画INV,四跟线

drc只有space问题,我就不管他了,
现在我是想请教,color是不是用对了,这个不太熟悉,看得很迷糊
这个图说MINP只能与PO并行,NMINP垂直,我在想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LVS DRC过不过无所谓,只是想知道,染色跟方向的问题
全部线宽为0.06
这样解释,能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不识别就是DRC有问题。

确实是存在drc,space no clean,但是我这个算不算drc error
左侧是染色(lvs ok),右侧是graycolor(lvs f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xl调试下。

跟XL没关系,还是grapcolor跟colorA colorB的问题

网友E:
不好意思,佬们,第一次听闻color和lvs有关系的
我想问下你们说的color是哪里的定义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佬,我请教一个问题,graycolor mask1color mask2,这几个分别什么时候用啊,因为器件调出来就是graycolo ...

graycolor是未着色,必须改成 mask1color或者mask2color才行,同种颜色间距大,不同颜色间距小,所以,两种颜色最好间隔使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存在drc,space no clean,但是我这个算不算drc error
左侧是染色(lvs ok),右侧是graycolor(lvs ...

是10nm以下的吗?要求上色没上色,对lvs来说大概相当于你这条线不存在,drc也会提示要上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graycolor是未着色,必须改成 mask1color或者mask2color才行,同种颜色间距大,不同颜色间距小,所以,两 ...

MOS调出来就是grapcolor,那grapcolor有什么用处吗?找了设计文档,没理解这个意思,因为要着色才能过lvs(底层金属或者说MOS的S/D),这个不着色我就不理解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MOS调出来就是grapcolor,那grapcolor有什么用处吗?找了设计文档,没理解这个意思,因为要着色才能过lvs ...

未着色就是留给你自定义的,默认画出来的连线或者器件都是未着色,你纠结的似乎是既然必须着色,为啥不默认自带颜色。原因可能是避免自带颜色导致某一颜色局部比重过大,或者光刻机更新之后着色可能会变成非必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未着色就是留给你自定义的,默认画出来的连线或者器件都是未着色,你纠结的似乎是既然必须着色,为啥不默 ...

对,就是这个,那我理解了,感谢大佬

网友G:
可以搜一下double pattern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搜一下double pattern看看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分别画了几个版本。
软连接,不画线
画成二极管,两根线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把 DRC clean干净,我看上去你这个工艺应该是TSMC 7nm左右的工艺,你的这个疑问 colorA和B有XY方向限制的话DRC也是能报出来,你这个我看图片不是很能确定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这种带lvs的识别不出来的error一般都是和DRC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佬们,第一次听闻color和lvs有关系的
我想问下你们说的color是哪里的定义么 ...

q 一下这根线 可以设置这根net 的颜色 因为是double patten,如果你不设置这根线的颜色 lvs 会识别不到这根net,比如N6 1到4 都需要上颜色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是10nm以下的吗?要求上色没上色,对lvs来说大概相当于你这条线不存在,drc也会提示要上色
...

想问一下,我司在做t12的时候,是说不用自己进行着色,多少nm的工艺需要手动上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下,我司在做t12的时候,是说不用自己进行着色,多少nm的工艺需要手动上色呢?
...

做过t7需要手动上色,再小就没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佬们,第一次听闻color和lvs有关系的
我想问下你们说的color是哪里的定义么 ...

color沒有fix的話(包含via) metal會斷掉 lvs當然會有問題

网友(2025-11-17):
1.POLY到金属层的连接看看design rule 2.有颜色的走线 线需要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