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类似β Helper结构的工作原理及作用

楼主(2025-09-17):
红框内结构作用:提供base电流的通路,为上侧bjt提供基极工作点。个人理解,有大佬知道这个结构还有其他妙处吗,期待懂的朋友回复!!!

网友A:
对于β大的老结构,集基两个点是直接短接的,而现在β小,就要把这两点解耦,同时又保持原有反馈结构来形成静态工作点。
于是在这两个点之间插入约为1的,正向的反馈通路,同时把基极电流分出去。
其实一个pmos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而图中这个可以看成单位增益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β大的老结构,集基两个点是直接短接的,而现在β小,就要把这两点解耦,同时又保持原有反馈结构来形成 ...

谢谢大佬回复,您说的pmos和单位增益是这样的接法吧。还有解耦的意思,说白就是防止集电极电流流向基极降低有效β,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β大的老结构,集基两个点是直接短接的,而现在β小,就要把这两点解耦,同时又保持原有反馈结构来形成 ...

小红薯 大脸猫不愿迷路 是不是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