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需要前端做什么?

楼主(2025-09-18):
DFT需要前端做什么?前端要怎么配合做DFT?

网友:
也没什么,你要愿意,那就留好func_clk跟dft_clk的mux,还有复位也是留好mux(不留也行,做dft的写脚本麻烦一点而已)。进入dft需要多个pin组合的,保留好这部分逻辑,告诉dft。要是项目的dft有occ需求,记得dft模式下将pll输出固定为规格规定的最高值,同时需要做occ的那部分cell就在dft模式下固定在func_clk

网友A:
现在工具挺强的,需要前端手动做的可以越来越少,general的问题,工具基本都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B:
dft一般在网表阶段插入,理论上dft都可以直接操作网表完成,但有些和function紧耦合的,原则上dft不能动(实际他们也不想动),需要前端处理好直接给dft接入,我理解前端要做的:
1、指示occ插入位置,可以在相应位置留buffer并在综合时set_dont_touch。
2、test_mode的复位一般自己做mux,而clk留给dft做
3、前端如果和dft有共用的mux(比如dft jtag pin和function pin共用的pinmux),因为没接入scan clk,一般会tie0,就需要注意在综合阶段set_dont_touch_network,防止被优化掉。
4、根据封装规划,预留dft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工具挺强的,需要前端手动做的可以越来越少,general的问题,工具基本都可以帮你搞定。 ...

前端可以啥都不干,然后让工具插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端可以啥都不干,然后让工具插入吗??

dft的同事会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C:
dft的同事会崩溃

加几个dft clk和dft reset的mux可以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ft一般在网表阶段插入,理论上dft都可以直接操作网表完成,但有些和function紧耦合的,原则上dft不能动( ...

如果只有scan测试,前端可以写个wapper,然后预留好scan相关端口,并于func port做好mux,其他事情由工具完成就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有scan测试,前端可以写个wapper,然后预留好scan相关端口,并于func port做好mux,其他事情由工具 ...

说起来是的,不过对于dft设计,前端写的wrapper他们可能都不会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起来是的,不过对于dft设计,前端写的wrapper他们可能都不会用。。。

啊哦,dft设计的话,也是需要看懂点rtl代码的吧,还是大部分其实根本不需看代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啊哦,dft设计的话,也是需要看懂点rtl代码的吧,还是大部分其实根本不需看代码呢
...

不是不会,是不想用,他们有一套脚本直接操作网表,rtl生成的cell放一边,你写了还浪费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会,是不想用,他们有一套脚本直接操作网表,rtl生成的cell放一边,你写了还浪费面积
...

哦哦哦 明白了,我们数字模块比较小,只做了scan,都是写一个基于digtop的wrapper,然后针对rtl做scan insertion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