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uid guard ring可以拉伸缩短吗?

楼主(2025-09-18):
这个画出来后,在想改变长短不行了,想问问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可以改变啊,你这个是finfet 工艺吧,有一个y0层次, 框选住 然后s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变啊,你这个是finfet 工艺吧,有一个y0层次, 框选住 然后s拉

对,finfet,没y0,但是我先点S,框选上了,然后就可以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