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接口电路中驱动器的PMOS管的衬底要串接一个电阻后再接电源!!

楼主(2025-09-18):
我在做一个接口的phy电路,想请问下为什么那些靠近pad的pmos,例如驱动器的PMOS管或者输入clamp的pmos管,他们的衬底要串接一个电阻后再接电源,这样当pad上有电压波动不是跟容易触发latchup吗?

网友:
个人理解:
触发LATCHUP是和NWELL和PSUB的电阻有关的,和电源接出去的金属线的电阻无关;同时通过电阻限制电流,也可以限制latch电流,甚至能减小电流到维持电流以下,还能结束latch。
加电阻还有个作用是防止PAD向内部电源灌电流,如果这个电流大了,那么有可能会触发内部电路的latch,这是更不希望看到的。

网友A:
接个大电阻到电源是为了保证寄生二极管反偏,直接接电源容易让衬底电位降低从而导致latchup

网友:
楼主有简图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大电阻到电源是为了保证寄生二极管反偏,直接接电源容易让衬底电位降低从而导致latchup ...

为什么直接接电源会容易让衬底电位降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