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请教drc cmd如何抓spacing过大

楼主(2025-09-18):
请教大佬们,drc rule里怎么自定义抓spacing过大?例如我想抓过小“EXT A1 < 0.15 ABUT>0<90 SINGULAR REGION” 是可以运行的,但我把大于改成小于“EXT A1 > 0.15 ABUT>0<90 SINGULAR REGION” drc就无法运行了,报错improper constraint range for this operation or keyword: external

最初是想要写一条抓ring上cont不足,用密度抓的话感觉不太准而且最终highlight会high整条ring,所以想改抓cont spacing过大,有没有大佬们指点一下,非常感谢!!1

网友A:
EXT >X这种写法是不支持的,你可以试一下 SIZE xxxx BY xxx STEP xx INSIDE of x的语句。

网友B:
同时给一个小于就可以了,大于0.5小于100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给一个小于就可以了,大于0.5小于100报错

EXT L3 >0.15<100 ABUT>0<90 SINGULAR REGION

请问下是这样写吗,我刚刚试了一下drc可以运行但是会卡在99%,应该是卡在这条rule跑不出来

网友B:
100是随便写个示例,实际上应该换个更合理点的数值,太大会导致检测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是随便写个示例,实际上应该换个更合理点的数值,太大会导致检测量大。 ...

好的好的,改成5很快就跑出来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T >X这种写法是不支持的,你可以试一下 SIZE xxxx BY xxx STEP xx INSIDE of x的语句。 ...

好的,我去研究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