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电压裕不一样但是共用一个输出pin的两个输出隔离开?

楼主(2025-09-18):
有一个电源电压是3.3v和1.8v的电路需要将它们的输出pin接一起,他们都是单独使用的,用3.3v的电路时1.8v的电路是完全关闭的,但是3.3v的电路的输出高于1.8v时,这个输出电压会对1.8v的电路有很大影响,1.8v的电路会漏电流出去,导致这3.3v的电路也出问题,由于两个电路用的mos管不一样,1.8v的电路里面不能出现高于1.8的电压,已经试过单独加3.3的mos开关隔离,时不可行的,因为mos开关的阈值电压太大,两个电路的输出都不是满摆幅的波形。想问在两个电路共用一个输出pin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隔离开来还不影响各自的输出结果。感谢

网友:
1.8v电路输出加3.3nmos开关。3.3v电路不使用时把输出管拉死呈高阻态,或者输出加传输门开关。

网友:
做衬底切换,3.3V用的时候,把1.8V侧的PMOS衬底和栅端都切到3.3V;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切换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