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型时钟数据恢复电路,出现失锁

楼主(2025-09-18):
大佬们,我这种情况是环路参数设计的不好吗?

frequency和Vcontrol越振越大,最后振荡到别的频率上波动。
屏幕截图 2025-09-17  (昨天的,和今天用的电荷泵不一样)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电荷泵充放电不太匹配还是滤波器参数设置得不好,稳定性不够?

网友:
直接改名字,就说你做的是一个展频PLL

楼主:
又被炸飞

又被炸飞
又被炸飞一次

网友B:
仿真器设置检查一下:1、用的是aps还是spectre;2、仿真精度看看,手动设置一下步长;3、上面没问题的话可能就是电路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荷泵充放电不太匹配还是滤波器参数设置得不好,稳定性不够?

谢谢大佬,确实是环路滤波器没有设计好,一开始按照那种线性PD的算法去设计,整的云里雾里的。今天用BBPD的算法,给做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设置检查一下:1、用的是aps还是spectre;2、仿真精度看看,手动设置一下步长;3、上面没问题的话可 ...

谢谢大佬,还真是电路出了问题,是我环路滤波器没有做好,而且前端的均衡器给出的脉冲信号占空比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