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配置静态参数不需要做同步是否安全,亚稳态一定会稳定下来吗

楼主(2025-09-18):
我们都知道一旦发生亚稳态需要参照MTBF给一定的时间恢复,一般2到3个clk period就够了。作为同步器,不允许插入组合逻辑,否则可能产生毛刺进一步引起亚稳态。
对于配置静态参数这样的跨时钟域处理,往往因为数据提前配置,在被后级采样时认为亚稳态已经稳定下来了,且前面的脏数据也不会使用,所以就省去了跨时钟域同步。
这里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搞明白:如果不做同步,静态配置后的寄存器插入了组合逻辑,极端点插得还比较多,那么亚稳态是不是有可能一直没法稳定,每一级都引起了新的亚稳态,这样的亚稳态传播会导致不管多长时间都没法得到稳定的数据?所以“静态参数不需要做同步”,是否真的安全?

网友A:
如果不做同步,静态配置后的寄存器插入了组合逻辑,极端点插得还比较多,那么亚稳态是不是有可能一直没法稳定,每一级都引起了新的亚稳态,

再极端控制通路寄存器从input到output几百万够极端吧,几百万cc放在时间维度上百MHz水平也就差不多秒量级。况且也不会有这么离谱的控制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极端控制通路寄存器从input到output几百万够极端吧,几百万cc放在时间维度上百MHz水平也就差不多秒量级。 ...

可是静态参数拿来采样做后级逻辑往往没几个寄存器就到了,算input到output的时间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静态参数拿来采样做后级逻辑往往没几个寄存器就到了,算input到output的时间有什么意义呢?
...

所以整个路径会在更快的时间内收敛,更别说解复位后cpu初始化的漫长过程,SoC开始运行已经距离解复位后太长时间了(电路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