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在手里一个基准电路,其中三极管Q13的作用是什么,哪位大神指教一下

楼主(2025-09-18):
(图片)

网友:
这是哪家工艺?

网友A:
Q10和Q13看成运放输入的两个差分对,然后当成一个负输入和输出短接的单位增益运放。

网友:
为了钳位吧,Q10和Q13的基极电压相等,让Q11的vc=vb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0和Q13看成运放输入的两个差分对,然后当成一个负输入和输出短接的单位增益运放。 ...

OK,理解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