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输出电压太低

楼主(2025-09-18):
设计的带隙基准由于功耗要求只分配了每路200nA电流,BJT的Vbe温度系数在这个电流下面从2.1mV/度下降到了1.8mV/度,造成带隙基准的输出电压只有1V左右,有什么办法不增加电流把输出提到1.2V左右吗

网友:
做个同向放大器,如果你介意功耗的话可以把BGP功耗再做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