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反馈电阻怎么影响带宽的、根据什么来挑

楼主(2025-09-18):
好像R2越小带宽越大,但是运放带宽不是只跟放大倍数相关吗

网友A:
一方面这里的电阻会引入额外的极点,另一方面运放输出级要有足够能力驱动这个电阻,这些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频响特性。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输出看到的电阻变小后,运放第二级放大管的电流会增大,进而次级点gm/CL增大,从而0dB带宽会变大。
对于常用的两级运放,假设第一级是PMOS输入,那么第二级通常也是PMOS作为放大管,当接入电阻反馈那么必定是电流流出运放,也就是说第二级PMOS放大管电流增加。如果是NMOS输入,则第二级是NMOS放大管,且电流流入运放,从而导致次级点被推远。

网友B:
r1和r2不就是你的放大倍数吗?你的输入输出表达式写出来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和r2不就是你的放大倍数吗?你的输入输出表达式写出来不就知道了

我的意思是R2R1一起变化,放大倍数不变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方面这里的电阻会引入额外的极点,另一方面运放输出级要有足够能力驱动这个电阻,这些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 ...

我去大佬、那如果是全差分的classab运放呢,外部要带100欧姆的差分负载,反馈电阻1k欧姆这个量级比最后一级要大得多。总觉怪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大佬、那如果是全差分的classab运放呢,外部要带100欧姆的差分负载,反馈电阻1k欧姆这个量级比最后一 ...

一样的效果,只要是运放输出接的负载变小,那么输出级放大管的电流就会相应增加,那么次级点就会改变位置。100欧姆负载,你的运放带动得了吗。另外,你说的class AB的输出阻抗大小和负载电阻大小的相对关系影响的是运放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