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新手求助

楼主(2025-09-18):
我写了一个创建inv的skill脚本,运行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错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CIW中XRL22NULLSRAMCP_sim是我的lib,a_inv是我想创建的cell,不知道这个错是为什么debug

网友A:
函数定义的时候用了@key的方式,那么在调用的时候函数的参数就不能按位置来调用了,需要加上keyword。 比如 createInvSch(?libName "XRL22NULLSRAMCP_sim" ?cellName "a_inv" .....) 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定义的时候用了@key的方式,那么在调用的时候函数的参数就不能按位置来调用了,需要加上keyword。 比如 ...

好的,谢谢,确实是这样,user guide上也相关有介绍

我还想请问一下,我已经生成pmos和nmos的instance了,怎么用skill修改wf f l的值啊

网友A:
通过SKILL代码 change CDF property valu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SKILL代码 change CDF property values

请问一下我这样算改了吗,你说的修改CDF的值是不是这个意思

还有我看别人说的改了以后需要callback,不太理解callback什么作用,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