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FUSE如何处理PowerPlan

楼主(2025-09-18):
如上图,按照Vendor的要求,EFUSE的AVDD需要经过一个POWER CLAMP(VDD2CEN)后再接入Power IO,但是VDD2CEN在综合网表中并没有例化,请问在PowerPlan中要如何处理AVDD?

网友:
1. addInst instname -cell VDD2CEN

网友A:
2. globalNetConnect -singleInstance * xx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globalNetConnect -singleInstance * xxxx

感谢您的回复,我之前就是在这么设置的,但是没用,中间有一次成功了,但是之后就没有再成功过

网友B(2025-10-22):
楼主您好,请问你那个VDD2CEN是什么是cell吗?我也有efuse,我在std cell里面的lib,lef没找到这个请问去什么库文件可以查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你那个VDD2CEN是什么是cell吗?我也有efuse,我在std cell里面的lib,lef没找到这个请问去什么库 ...

我在efuse的lib和lef也没有找到请问去什么地方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你那个VDD2CEN是什么是cell吗?我也有efuse,我在std cell里面的lib,lef没找到这个请问去什么库 ...

IO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