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串 scan链,很多没有上chain

楼主(2025-09-18):
//  Warning: Model 'DRNQV0_12TUL40' has no muxscan scan equivalent and is treated as nonscan model

//  Warning: Model 'DRNQV0_12TR40' has no muxscan scan equivalent and is treated as nonscan model
//  Warning: Model 'DRNQV2SC_12TL40' has no muxscan scan equivalent and is treated as nonscan model
//  Warning: Model 'DSNQV0_12TR40' has no muxscan scan equivalent and is treated as nonscan model
//  Warning: Model 'DRNQV2_12TUL40' has no muxscan scan equivalent and is treated as nonscan model
//  Warning: Model 'DRNQV2_12TR40' has no muxscan scan equivalent and is treated as nonscan model
//  Warning: Model 'DQV0_12TR40' has no muxscan scan equivalent and is treated as nonscan model
//  Warning: Model 'DQV2_12TL40' has no muxscan scan equivalent and is treated as nonscan model
//  Warning: Model 'DRNQV0_12TL40' has no muxscan scan equivalent and is treated as nonscan model
//  Warning: Model 'DQV0_12TL40' has no muxscan scan equivalent and is treated as nonscan model
//  Warning: Model 'DRNQV2SC_12TUL40' has no muxscan scan equivalent and is treated as nonscan model
//  Warning: Model 'DRNQV8SC_12TUL40' has no muxscan scan equivalent and is treated as nonscan model
//  Warning: Model 'DRNQV2_12TL40' has no muxscan scan equivalent and is treated as nonscan model

看读入的fastscan库里面带个前缀S就是对应的scan cell 为什么工具不能替换,导致很多warning,
流程是直接改的tessent demo流程,因为是在不太懂,demo读的是rtl然后加edt occ,综合,插scan链,我直接读入综合网标,插入edt occ,然后再次综合,插入scan链,纯新手,只能改改scan library,其他实在不会改
希望路过的dft 大佬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可能是mdt里面找不到对应的nonscan_model导致的吧

网友:
上面报出来的warning指的是这些在网表里的寄存器都是不带scan型,直接读入网表的话要在综合的时候就将普通寄存器替换成扫描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