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压的驱动能力问题

楼主(2025-09-18):
有些基准结构可以带负载电流,有些则不行(貌似有电流镜的是这样),那么决定这个特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请指教

网友:
推输出电压公式,带负载电阻会不会影响输出公司就行了;几个结构都算一下,就有总结了

网友A:
看输出阻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输出阻抗就行

老哥,这种双环路的输出阻抗有什么别样的思路求解嘛?小信号我尝试了一下,可以算出来,是个受运放增益影响的小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这种双环路的输出阻抗有什么别样的思路求解嘛?小信号我尝试了一下,可以算出来,是个受运放增益影 ...

把正反馈一侧忽略,然后用blackman就行。因为正反馈部分总是远小于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正反馈一侧忽略,然后用blackman就行。因为正反馈部分总是远小于负反馈。
...

正反馈是小于负反馈的,但是直觉上这两个环路增益的差是和R1(产生电流的电阻)的值有关的,这个R1值是远小于R2的(10倍左右关系)。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二者的差会很大,而且我计算出来也观察不到这点,还麻烦大哥再解答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反馈是小于负反馈的,但是直觉上这两个环路增益的差是和R1(产生电流的电阻)的值有关的,这个R1值是远 ...

不是R1和R2,而是R1和下面的Q的等效阻抗之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R1和R2,而是R1和下面的Q的等效阻抗之比。

我算的净环路增益ALG-减ALG+就是你说的这个,gm*R1,gm是三极管的跨导。但是这个值貌似不会比1大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算的净环路增益ALG-减ALG+就是你说的这个,gm*R1,gm是三极管的跨导。但是这个值貌似不会比1大多少
...

那就是Q的匝数比少了,不过你可以试试把正反馈路径交流断开,只保留负反馈,重新去仿psrr,ac输出阻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