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使用ICG与AND门做时钟门控的时序检查

楼主(2025-09-18):
时钟门控可以调用使用ICG或者AND门来实现,ICG这个单元的结构是由一个锁存器+与门构成的,锁存器会检查时序,在lib库中也有时序要求,所以在DC和PR阶段都不需要做任何约束工具会自动检查。那么如果使用AND门来做时钟门控,又要保证EN信号的变化不能产生毛刺(即只能在时钟的低电平的时候变化),是不是工具没有办法自动检测时序,需要设置clock_gating_check来使得工具检查呢?

网友A:
虽然但是,lint过不去

网友B:
都用 CK 的 ND / AND 门,工具就能自动识别。用非 CK 的 AND 门可能会麻烦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但是,lint过不去

不会啊,用与门去控制时钟,为什么lint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 CK 的 ND / AND 门,工具就能自动识别。用非 CK 的 AND 门可能会麻烦一些

哦?用CK的门识别出来有什么作用嘛

网友C:
工具推断clock gating check的基本对象就是clock和enable信号,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可以网上搜一下。你说的用and gate作为gating cell很常见,and/or gate一般都能自动推断出来,像mux、xor这种复杂cell做gating cell就需要手动set_clock_gating_cell了。
要确认有没有自动约束,直接report_clock_gating_check就可以查看,会显示cell、 enable、 clock、active high or low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用CK的门识别出来有什么作用嘛

应该是自动识别出来的,CK好像是驱动能力更强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推断clock gating check的基本对象就是clock和enable信号,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可以网上搜一下。你说的 ...

谢谢大佬,我试一下~

网友(2025-10-21):
ICG自动检查,AND虽然也可以检查,但时序是有风险的,不建议直接用AND,而是Latch+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