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版图仿真问题

楼主(2025-09-18):
求助!在设计TRF模块时(功放-开关-低噪声),在绘制版图时,按理来说低噪声的性能对功放性能影响应该不大,但是当版图中绘制到低噪声放大器的电感时,功放的性能会出现骤降,但是分开仿真正常,只有在整版时才会降。而且有时候用八角电感替换圆形电感能减少这种现象的出现。

网友:
是不是因为开关的隔离性被影响了,可以尝试LNA,功放一块仿真,开关单独仿真试试

楼主:
新发现的问题:正确结果的版图与不正常版图中的区别:功放这边的漏电出现了区别,5V漏电在正常结果中降低为4.9V,而在不正常结果中降低到了4.2V,这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