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放大器中这两个管子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5-09-18):
今天看见这样一个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其中的MD1、MD2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可能是减少建立时间的作用。
如果VBN1的工作点比较小,MN31&MN32的饱和电流低于MBP5的饱和电流的一半,当MBP5所有的电流都流经MG11/MG12时,由于MN31/MN32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可能会让输入管进入线性区,建立时间变长。
而增加MD1和MD2可以在正常工作时的VGS接近VTH,不会影响MN31&MN32正常的VBN1。而当出现上述的情况时,会将VBN1短时间内拉高,增强MN31&MN32的饱和电流,避免输入管进入线性区,加快建立过程。

网友B:
如果衬底也接到了漏端,我感觉像是一个PN结用来限制MN31的VDS不会过高

网友:
楼上说的感觉都要没有必要,加快建立或者钳位都不应该靠这两个mos。搞不懂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减少建立时间的作用。
如果VBN1的工作点比较小,MN31&MN32的饱和电流低于MBP5的饱和电流的一半,当MB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衬底也接到了漏端,我感觉像是一个PN结用来限制MN31的VDS不会过高

为什么要限制这点的电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限制这点的电压呢?

可能上电过程中NF管的漏极电压会被一时拉高,这样PN结导通有个放电支路,不过也是比较奇怪的,论文里应该不会画出来这种功能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