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二级运算放大器

楼主(2025-09-18):
我在设计过程中,发现第二级P管放大本征增益非常小,与gm/id参数相差很大。

网友:
可以看看Vout在共模输入时DC输出多少,可能比较靠近VDD了?如果是这个原因,感觉可以试试调调PM1和PM0的W(可能是要调大),使Vout能够在共模输入时位于0~VDD中比较靠中间的值?(我目前就想到这个,如果有效果也麻烦说一下,我也想验证一下这个方法对不对哈哈)

网友:
感觉是开环输出共模电压太高了,接成闭环仿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3楼说的对,放大器应该仿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