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模式

楼主(2025-09-18):
如果要用到DDR模式,可以这样写吗??

DDR模式的综合需要注意什么?要用到什么特殊命令?

网友A:
直接写成两个reg,再与clk做and or操作,这样接近最终综合出来的电路

网友:
一般rtl代码遵循所见即所得原则,rtl代码最好是可以肉眼翻译成电路,标准单元里面没有双沿触发器,所以最好不要直接这样写rtl。另外,由于触发器一般都是单复位源,所以在rtl代码里也尽量遵循单复位源原则,不然综合出来的电路特别别扭,而且时序的坑很大

网友:
可以写成reg的形式

网友B:
冷知识,如只是行为级, SV 有 edge 这个关键字,

---
Edge event controls (posedge, negedge, edge) applied to real variables (see 9.4.2)

In addition to posedge and negedge, a third edge event, edge, indicates a change towards either 1 or 0.
More precisely, an edge event can be described as:
An edge shall be detected whenever negedge or posedge is detected.

Wait for the edge (either the negative edge or the positive edge, whichever happens first) of
dom.sig1.
@(edge dom.sig1);
Or equivalently
@(negedge dom.sig1 or posedge dom.sig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写成两个reg,再与clk做and or操作,这样接近最终综合出来的电路

有下降沿触发的寄存器吗?综合跟上升沿触发的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知识,如只是行为级, SV 有 edge 这个关键字,

---

如果要可综合的电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下降沿触发的寄存器吗?综合跟上升沿触发的有什么区别呢?

上升沿触发的触发器有,下降沿触发的触发器也有,但是一般stdcell不提供双沿触发的触发器

网友:
不可以,没有reg cell可以上升沿合下降沿同时触发。最少需要两个寄存器,一个对应上升沿一个对应下降沿。下降沿触发的寄存器用又导致sta分析困难,常规做法是时钟经过反相器后驱动上升沿触发reg作为下降沿,sta约束为半周期收这两个寄存器之间的时序路径。但是反相器对0-1和1-0跳变的延时不一致,也有它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