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功放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5-09-19):
新人小白,想问一下大佬们,功放做阻抗匹配的时候需要根据工作频率考虑匹配网络设计的细节吗?
比如说在匹配网络中实现低通滤波和谐振之类的功能。
求大佬解惑!

楼主:
还是说只要考虑完成匹配就行了,不用考虑这么多?

网友A:
阻抗匹配时看S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时看S参数

大佬,是匹配完成之后看整体的吗?那匹配过程中,需不需要考虑匹配的手段,比如说串联一个微带线再并联一个电容,这两个元件的选择是有什么考量吗?还是说在斯密斯圆图中看着合适就行了?

网友:
功放设计时会考虑到宽带特性就需要考虑匹配的形式,因为不同的匹配形式对高低频点阻抗的影响大小不同,如果考虑到谐波阻抗的匹配,就要考虑使用谐振去处理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