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无片外电容LDO补偿以及瞬态响应增强

楼主(2025-09-19):
有没有人知道这种补偿结构是否可以做在无片外电容的LDO里?
另外有没有无片外电容LDO瞬态响应增强的结构或者论文推荐?

网友A:
不好,因为cascode补偿不适合片外小电容的场景,主要是Cc内环的PM不足,很难去调整外部大环的阻尼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因为cascode补偿不适合片外小电容的场景,主要是Cc内环的PM不足,很难去调整外部大环的阻尼比 ...

原来如此,前段时间遇到了这个问题,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因为cascode补偿不适合片外小电容的场景,主要是Cc内环的PM不足,很难去调整外部大环的阻尼比 ...

谢谢,请问一下有推荐的瞬态响应增强的LDO结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前段时间遇到了这个问题,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感谢!

而且关于主次极点交换的问题这篇文章也讲的不清楚,如果是主次极点是连续变化,那么主次极点必然在某一点相遇,该如何保证这个稳定性?如果主次极点是瞬时变化,在某一点突然切换,这一点如何确定?也没有讲清楚。

网友A:
之前做的regulator参考了这篇文章,也可以调到稳定,但是cascode补偿引入的高频共轭极点会在GBW处产生gain peaking,即使外环PM足够的情况下,部分工艺角也会出现瞬态震荡。实际的原因就是内环的PM太差,体现在外环上就是共轭极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一下有推荐的瞬态响应增强的LDO结构吗?

可以看看一些FVF结构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的regulator参考了这篇文章,也可以调到稳定,但是cascode补偿引入的高频共轭极点会在GBW处产生gain  ...

您这里说的内环是指CC那个环吗?外环是反馈到输入管的环?

另外您说的cascode补偿不适合片外小电容,是指CL小于uF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一些FVF结构的LDO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这里说的内环是指CC那个环吗?外环是反馈到输入管的环?

另外您说的cascode补偿不适合片外小电容,是 ...

对,说的就是Cc内环,你推导一下内环的稳定性就可以知道了,和CL关系非常密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说的就是Cc内环,你推导一下内环的稳定性就可以知道了,和CL关系非常密切 ...

如果说内环的稳定性和CL关系密切,那么片内LDO,CL也是片内电容的,都不适合用cascode补偿?

网友A:
https://www.xiaohongshu.com/expl ... ce=web_profile_page
这篇文章详细计算了内环稳定性和CL以及cascode管gm的关系,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xiaohongshu.com/explore/674d0fa00000000007034bb1?xsec_token=AB08u-1Vllwbq2LxpmQN45AA8UA9 ...

如果LDO有片外大电容CL,那是不是可以不用做补偿,主极点放在CL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LDO有片外大电容CL,那是不是可以不用做补偿,主极点放在CL就可以了

我的理解是fd放在LDO输出位置上,负载变化时fd波动太大?那你就要确保整个负载范围内fnd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fd放在LDO输出位置上,负载变化时fd波动太大?那你就要确保整个负载范围内fnd的位置
...

我看了一下这篇贴子,在cascode补偿中,内环的PM影响外环的稳定性,一方面可以增大共栅管的gm避免peak,但是这个在负载特别大的时候(功率管gm大),这种方法可能就不合适了,因此这种方法适合负载小的LDO?

第二种方式是大的CL,大的CL,同时做cascode补偿,是要把主极点放在OP输出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这篇贴子,在cascode补偿中,内环的PM影响外环的稳定性,一方面可以增大共栅管的gm避免peak, ...

这就回到你之前看的那篇JSSC了,那篇文章就是经典的cascode大电容补偿,它采用的方法是低负载下,因为功率管级的增益不够突出,极点分裂还没有起作用,所以主极点放在了LDO输出级,而高负载下,极点分裂开始起作用,所以主极点换到了EA的输出端。通过极点交换的方式实现了全负载稳定。但是他中间有一张图是PM和负载电流之间的关系,反而是在中等负载的时候相位裕度比较低,这个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他做极点交换,一定是会出现主次极点逐渐靠近的过程,这样中等负载条件下的相位裕度反而最差。但是他这种片外大电容的LDO完全不用care内环的稳定性,这就是有利有弊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回到你之前看的那篇JSSC了,那篇文章就是经典的cascode大电容补偿,它采用的方法是低负载下,因为功 ...

你的意思是功率级的增益和负载有关系?

负载变大,gm变大,但是功率管的rout会变小,Av没有太大变化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功率级的增益和负载有关系?

负载变大,gm变大,但是功率管的rout会变小,Av没有太大变化吧

这个主要看的是次级点的变化,EA的位置其实是相对固定的,LDO输出的近似等效电阻是1/gmp,大负载下,gmp不是已经近似很低了吗?当然这只是一个近似,你可以自己手算一下fnd和负载的关系。一两百mA电流负载下,LDO输出极点的位置已经几乎被推的不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看的是次级点的变化,主极点的位置其实是相对固定的,LDO输出的近似等效电阻是1/gmp,大负载下,g ...

我之前这个描述确实不大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这个描述确实不大清楚

十分感谢

网友A:
其实我在想,既然是capless的LDO,我之前设计的时候也没做好,我加了buffer就是想把EA输出分裂,但是又用cascode补偿,那不是又把EA输出推到低频位置去了?这岂不是很矛盾的事情?为啥不直接EA+功率管两级在加个米勒补偿,把主极点做死在EA输出的位置上?你觉得这样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在想,既然是capless的LDO,我之前设计的时候也没做好,我加了buffer就是想把EA输出分裂,但是又用 ...

主要是capless的LDO,片内电容量级比较尴尬,在空载或者轻载的情况下,输出极点和OP极点很接近,另外这篇论文的话,主要是想参考他的瞬态响应增强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capless的LDO,片内电容量级比较尴尬,在空载或者轻载的情况下,输出极点和OP极点很接近,另外这篇 ...

瞬态响应增强可以采用push-pull+buffer的结构,可以搜一下相关的论文,工程价值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态响应增强可以采用push-pull+buffer的结构,可以搜一下相关的论文,工程价值还不错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