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负压电荷泵的建模以及稳定性仿真

楼主(2025-09-19):
之前发帖求助了关于负压电荷泵的稳定性仿真,目前采用调整时钟调幅的方式进行控制,稳定性仿真采用pss+pstb的方式,但是这种非常考验pss的收敛能力,(如果更改成调频的模式该如何分析?)请问还有什么比较好的环路稳定性分析方式吗,还有就是对于环路建模的时候,电荷泵如何抽象成线性的小信号模型?目前看过的一些都是采用了变压器模型,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
各位源神都来说说自己的看法

楼主:
各位源神来看看吧

楼主:
换个问题说,如果仿真环路相位裕度不足的情况下,瞬态应该怎么去仿真,对应这种环路不稳定的情况?(能看到什么瞬态的现象证实环路不够稳定?)

楼主:
顶一顶,大家过来看一看

网友A(2025-10-22):
u1s1为什么电荷泵会不稳定,又不像开关电感,seeman中对开关电容dcdc建模是一阶的,一阶系统没有环路不稳定的说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s1为什么电荷泵会不稳定,又不像开关电感,seeman中对开关电容dcdc建模是一阶的,一阶系统没有环路不稳定 ...

当下电荷泵都是闭环使用,采用regulator控制pump输出电压,可能包含幅值控制和频率控制的方式,这种闭环控制的方式不应该考虑稳定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