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非传统FVF-LDO问题

楼主(2025-09-19):
大佬们,帮忙看看,这种FVF-LDO结构,M01非传统的电流源了,输出电压是如何等于VREF的,M01的电流怎么确定的呢?——M01是否反映了M02的电流,或者M01的栅极电压是否由流经MC1的电流决定。

网友A:
新人回答,左边应该是个反馈运放,保证Mc2的源极为Vref电压,右边就是FVF,稳定时M02的电流与M04、M03、MB2、MA2的电流一样,因此M01的电流与MA2的电流一样,因此来保证Vout与Vref一样,当Vout有负载变化时,经过Y点到Z点的变化来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左边应该是个反馈运放,保证Mc2的源极为Vref电压,右边就是FVF,稳定时M02的电流与M04、M03、MB2 ...

谢谢大佬的解答,就是M01和M02的关系还是不太清楚,M01栅极电压不能由M02电流决定吧,M02不是diode连接的,那么M01的电流为什么会等于MA2的呢?

网友:
不稳定的话Y点都飘到天上去了,而M02又镜像M01的电流,因此所有管子的静态电流都是确定好的,跟传统FVF没啥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解答,就是M01和M02的关系还是不太清楚,M01栅极电压不能由M02电流决定吧,M02不是diode连接的 ...

这是由Y-Z的负反馈环决定的,M01的电流就等于M04的电流。类似于威尔逊电流镜的结构,M01的栅极不是提供偏置,而是sense M01支路的电流,反馈给M02。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解答,就是M01和M02的关系还是不太清楚,M01栅极电压不能由M02电流决定吧,M02不是diode连接的 ...

当然是M02决定的M01的电流啊 但是这是个反馈环路啊,当M02的电流变化的时候就会导致M01的电流变化再反馈改变M02的电流啊 稳定的时候和左边电路那路电流一样就可以保证电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