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C放大器补偿的具体实现

楼主(2025-09-19):
如下图所示,箭头所指的node电压似乎是收到了DFC比较器的影响,跟随corner忽高忽低,不太理解这里
这个点电压不是vb4跟第二级输出的电压直接比较的结果吗?
是怎么控制住这个点的零极点的呢

楼主:
烦,每次论文电路到我这就没有性能了

网友A:
vb4不是比较,就是提供个偏置,那一点DC是高阻,电压随Corner漂很正常,控不住的。低频时看到一个被gm4 放大的电容,中频看到一个Cm2和gm4输出阻抗串联形成的零点,高频Cm2短路,有一个gm4/C的高频极点。零极点主要受到gm4和Cm2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4不是比较,就是提供个偏置,那一点DC是高阻,电压随Corner漂很正常,控不住的。低频时看到一个被gm4 放 ...

主要感觉飘的程度大到工作区也跟着到处飘,这样gm4是不是就不准了,可能是我调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感觉飘的程度大到工作区也跟着到处飘,这样gm4是不是就不准了,可能是我调的有问题
...

那确实有问题,得调一下静态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感觉飘的程度大到工作区也跟着到处飘,这样gm4是不是就不准了,可能是我调的有问题
...

箭头所指的点不能是高阻点,否则随着corner飘来飘去,DFC工作状态不对。

M403直接二极管连接,不需要Vb4偏置。

初始文献中关于dfc补偿的传输函数表达式总感觉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