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插入PFILLER失败,显示No filler cell is needed,如何解?【已解决】

楼主(2025-09-20):
set IO_FILLER         {PFILLER20 PFILLER10 PFILLER5 PFILLER1 PFILLER05}
set IO_FILLER_OVERLAP "PFILLER0005"  ;#最小的PFILLER

create_io_filler_cells -reference_cells $IO_FILLER -overlap_cells $IO_FILLER_OVERLAP -prefix io_filler

楼主:
修改库名
set IO_FILLER { tpdn65lpnv2od3_140b/PFILLER20/frame tpdn65lpnv2od3_140b/PFILLER10/frame tpdn65lpnv2od3_140b/PFILLER5/frame  tpdn65lpnv2od3_140b/PFILLER1/frame tpdn65lpnv2od3_140b/PFILLER05/frame}
set IO_FILLER_OVERLAP "tpdn65lpnv2od3_140b/PFILLER0005/frame"  ;#最小的PFILLER
create_io_filler_cells -reference_cells $IO_FILLER -overlap_cells $IO_FILLER_OVERLAP -prefix io_filler
显示找不到指定的PFILLER cell。
但使用

icc2_shell> gget_lib_cells tpdn65lpnv2od3_140b/PFILL*
返回
  {tpdn65lpnv2od3_140b/PFILLER0005/frame tpdn65lpnv2od3_140b/PFILLER05/frame tpdn65lpnv2od3_140b/PFILLER1/frame tpdn65lpnv2od3_140b/PFILLER10/frame tpdn65lpnv2od3_140b/PFILLER20/frame tpdn65lpnv2od3_140b/PFILLER5/frame}

楼主:
解决!需要加io_guide。 使用菜单create----io guide在要填充pfiller的地方创建io_guide后,使用如下命令。
set IO_FILLER { PFILLER20 PFILLER10 PFILLER5  PFILLER1 PFILLER05}
set IO_FILLER_OVERLAP "PFILLER0005"  ;#最小的PFILLER
create_io_filler_cells -reference_cells $IO_FILLER -overlap_cells $IO_FILLER_OVERLAP -prefix io_filler \
                      -io_guides [get_io_guides]

执行结果
Filler cells placed successfu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