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题】一种新型的传输门漏电机理

楼主(2025-09-20):
感觉好像没有人提过这个,但是确实影响比较大,不属于电荷注入也不输入时钟馈通。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在于它是差模干扰,而且使用dummy和传输门对这个问题是无效的

网友A:
这不属于泄露,是属于寄生对deltav的分压,看所有bootstrap电路均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属于泄露,是属于寄生对deltav的分压,看所有bootstrap电路均有说明

栅压自举也不管用,栅压自举在断开的时候照样会发生这种现象,它的栅在断开的时候依然接在一个固定的电平

网友B:
这不就是寄生电容的高频分压么,后仿管你传输门还是什么,寄生更大。

网友:
这个不就是寄生电容的高频分压原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寄生电容的高频分压么,后仿管你传输门还是什么,寄生更大。

嗯嗯是这样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是这样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先分析这样挂上一个电容,造成了什么影响,能不能校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分析这样挂上一个电容,造成了什么影响,能不能校准它。

感谢 我想一下